【求助】华硕F8VA开机有LOGO声,但屏幕无反应,无限重启

楼主(2014-04-22):
我的笔记本为华硕的F8H86VA,用了五年半了,一直很满意它的稳定性。但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散热慢慢变得不太行,风扇一直转得很凶,底部还很烫。
近期发现在开机一段时间后屏幕花屏重启,重启后在显示开机LOGO——“ASUS”时就也花屏,但静置冷却一段时间后又可以开机,然后热了之后又不行。
怀疑是显卡散热不行所致,于是买了笔记本硅脂套装,把CPU、显卡的硅脂重新涂抹了,芯片的硅胶片也全部重新换新的了,然后满怀希望的开机,却发现开机后本本有华硕开机的LOGO声,但屏幕却毫无反应,也无背光亮起,过一会儿后又开始重启,然后一样的有声无影……以下重复
于是又把显卡拔下来,重新涂胶,擦金手指后回装,但结果还是一样,试了几次,都不行。最后把显卡拔下来后,再开机,现象仍旧是有声无影加重启。
拿去维修店里检查,维修人员也不说准是哪里出问题,但说主板出现故障的可能性最高。报价一千多,但考虑费用不低,就没舍得修,想再自己整整看。
求助各位大神,如今我有如下疑问:
1、F8VA的PM45主板是否带集显,如果正常情况下拔掉显卡是否可以进入WIN系统?
2、我的本本到底是显卡挂了?还是主板挂了?还是哪里没弄好?
感谢了!

网友(点评):
整机就算是好的也都值不了1000。这家伙真是瞎搞

网友A:
老实说我被雷到了,笔记本当台式机在弄?然后回答你两个问题:1,PM45不带集显所以拔掉是不会显示的;2,你这本本应该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B:
灌水吧,笔记本的显卡可以拔掉擦金手指???这文章写的前言不搭后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灌水吧,笔记本的显卡可以拔掉擦金手指???这文章写的前言不搭后语。

这种是独立显卡板的,是可以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灌水吧,笔记本的显卡可以拔掉擦金手指???这文章写的前言不搭后语。

不懂别瞎说,人家显卡是小板,可以插在主板上的, 主板上有显卡插槽的~

网友C:
楼主可以把 机子发给我,我给你修好,肯定不要那么多钱,这机子我修了很多台,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把 机子发给我,我给你修好,肯定不要那么多钱,这机子我修了很多台,都是这种问题~~

你在什么地方?我深圳的,如果不是太远的话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灌水吧,笔记本的显卡可以拔掉擦金手指???这文章写的前言不搭后语。

兄弟表鸡冻,我灌水没意义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我被雷到了,笔记本当台式机在弄?然后回答你两个问题:1,PM45不带集显所以拔掉是不会显示的;2,你这本本 ...

笔记本已经被我折腾了很多次了,把光驱位换成机械硬盘,把原机械硬盘换成固态硬盘,把网卡把成INTEL 7260 AC网卡,把内存加到4G等……对于处理散热问题,我觉得也没什么难度呀

网友D:
加焊什么部位?感谢了!

网友:
现在人怎么老喜欢鼓捣旧机器,你改配置的钱都可以买一台新电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焊什么部位?感谢了!

加焊显卡板上的显卡芯片,你的是不是ADM的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已经被我折腾了很多次了,把光驱位换成机械硬盘,把原机械硬盘换成固态硬盘,把网卡把成INTEL 7260 ...

看来动手能力满强的,这是本事,比很多眼高手低的大学生强多了,一到夏天好多大学生给自己本本做清洁搞得装不回去,装回去又开不了机什么的,你这本把显卡板找个地方拿去加焊一下显卡芯片应该会好,这个你自己应该搞不来了吧,不要告诉我你BGA台也有噻,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加焊显卡板上的显卡芯片,你的是不是ADM的CPu了

我CPU是英特尔的P8600

网友:
现在的机器真的很麻烦,又不挣钱

网友:
修下显卡200够了

网友:
这人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加焊一下可以了,或者X宝买一个换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CPU是英特尔的P8600
那你就加焊一下显卡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