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s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4-04-22):
接手一台IBM X61S笔记本   板子目测无进水  症状是插上电源 电源指示灯亮 一按开关就熄   板子拆出来 接可调电源  插上的一瞬间 待机要升高到0.1 然后回落  应该是哪里有轻微短路导致不触发  板子上面测量USB待机的时候就有5V供电 请问下正常吗??个人感觉南桥有问题 但是换了之后涛声依旧! 在这里想问下高手们 X61S这个机器南桥直接控制USB的吗 还是有个什么转换控制芯片???没找到这个机器的图纸 很郁闷。。求大神指导一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