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看下Y410P(NM-A031) PU401 芯片型号多少

楼主(2014-04-22):
哪位帮看下Y410P(NM-A031)  PU401 芯片型号多少,也就是待机芯片,这个烧洞看不见

网友:
找个图纸不啥都有了

网友:
1225C TI 391 CEP7

网友:
谢谢热心大哥  再帮我看下UH52   UH53  应该是两个BIOS芯片 机器被上家搞过,帮我看下UH52  UH53BIOS  型号分别是什么,还有PU701 那个芯片代码查不到(HA3TA)原型号多少,我百度 淘宝都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