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你在哪里?华硕通病主板开机15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4-04-22):
我手上有一块华硕主板p8h61-m le开机有显示的  一开机固定15秒自动关机 报USB错误 我测过每个供电和USB供电都是很正常的,BIOS刷过,别的什么都没有干过,现在不知道怎样下手维修,师傅们来指点一下小弟我吧 谢谢

网友A:
查USB_OC# 或者为南桥问题。但碰到比较多的还是USB短路引起

网友:
有师傅指路了,能不能修好就看你了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华硕通病,USB_OC#任意一个信号为低,可能为 USB供电问题,也可能为分压电阻中,接供电的电阻断路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B:
找到南桥的472和822两个相连的排阻!472是供电的,与822的相连,另一脚接地,472与822相连的脚大概就是3V左右,其中一脚为0V的话就会出现15秒关机,从472的供电脚开始查起吧!

网友:
USB直通南桥吧。。所以说可以干南桥试试。。

网友:
貌似 822排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南桥的472和822两个相连的排阻!472是供电的,与822的相连,另一脚接地,472与822相连的脚大概就是3V左 ...

昨天我一个一个把822和472的排阻全都换了 还是老样子 这主板上的822和472的排阻全换了。哎

网友:
全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USB_OC# 或者为南桥问题。但碰到比较多的还是USB短路引起

放弃治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USB_OC# 或者为南桥问题。但碰到比较多的还是USB短路引起

放弃治疗了 维修了一天也修不出个结果来

网友:
USB_OC  是6脚的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弃治疗了 维修了一天也修不出个结果来

你查USB各脚对地阻值啊

网友:
得有个检修思路才行,单纯换472和822不能解决所有板。OC#问题,这个信号从保险的5v经过472分压再连接822到地线,OC#的电压大概是3v,你修的时候得先量一下各OC#是不是都有3V,如果没有得看各5V是否正常,都正常再换排组。像前天我修的一块板,排组共有三组OC#信号,其中一个没有3V,量472另一端,发现没有5V,再量各个USB保险,5V全正常,由于没有点位,客人崔得急,直接把472排组的5V并联,然后开机,USB全部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里报错呢

网友:
桥的旁边 排阻坏拉

网友:
此板为单桥主板,凡是说“南桥”的都是不准确的!

网友:
我这有一块同楼主一样的板,跑F2断电,拿开BIOS芯片开机不断电,怀疑BIOS问题。可没有BIOS文件。

网友(2014-05-23):
哥们 有没有这个板子的BIOS啊 官网下载的8M啊 兄弟 4M的 柚木

网友:
一般都是USB的排阻问题比较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