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4-22):
  手上有台y450  开机不显示 电流跑的正常,第一次开机还亮了一次 后来怎么点都不开, bios 刷了,小板电压转换也直接连接了,测小板1.8 正常, cpu旁边滤波电容也都加上了,  求思路  这个显卡一般不容易坏吧 , 热了热没亮

网友:
有没有跑马呀?

网友A:
显卡虚焊有可能,用风枪吹下

网友:
看下档什么代码

网友:
Y450显卡也挺爱坏的,有条件的话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记得要换一个型号的CPU,之前遇到过,换了个同系列的不亮,换同一型号的才亮

网友:
电流跳到多少啊?

网友:
是不是暗屏啊

网友:
不好修了,,一步步慢慢查  ,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虚焊有可能,用风枪吹下

吹过了 不行

网友B:
你指的是用诊断卡吗  飞线还是查无线上啊?

网友:
看了不是屏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用诊断卡吗  飞线还是查无线上啊?

打内存2根总线 有没有波形 有了就是跑马寻址了

网友:
修好了   南桥坏了 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这机子的毛病特别多,显卡 南桥 声卡 BIOS USB供电都是爱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