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 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4-04-22):
换USB接口还不行,换南桥也是,刷BIOS也不行。快疯了

网友:
1.查USB供电,接地
2.I2C对地阻值
3.偏置电压,锁相环供电,时钟
4.南桥基准电压V5REF,VCCREF_SUS
5.南桥坏

网友:
建议你把 USB接上负载后量下电压有没有变低,!

网友:
真接看图一眼就明白了,要是没图直接量USB有没电,跑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