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一台Y460P的笔记本开机就花屏,网上有好多人整过,但没有结果啊。。

楼主(2014-04-22):
今天接了一台Y460P的笔记本开机就花屏,网上有好多人整过,但没有结果啊。请大师出来指导一下?

显卡加焊过,今天买了一个新的显卡回来,但是不感换,因为网上好多人说换了显卡都不行的,可以还是请教教一下大虾们再试啊.

网友(点评):
试试考虑下显存

网友:
还有网上上说可以设置成集显的显卡的,但是我在BIOS里没有找到设置的,麻烦知道的说一下路径好吗,万分感谢

网友:
没事换吧,不行就显存坏了。

网友:
估计是显存。。要么就是显卡

网友:
没事,放开胆子搞。细心一点。只有搞了才知道结果,不弄永远 不知道

网友:
大胆的搞勇敢点

网友:
勇敢点吧,上吧

网友:
找个测试花瓶的软件跑下VGA看看能跑出问题不再换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双显卡的吧!你可以用集显试试。

网友:
你把图片传上来啊!具体怎么个花法

网友:
今天上班就将显卡换了,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
买来的显卡150元啊,烦烦烦,我觉得这款机应该有通病的吧,还有在CMOS里面没有设置集显的这项啊

网友:
不行的话,看看显存,我以前也弄过一次,这些都是靠经验积累出来的

网友:
换了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So buy the video card why don't chance it?

网友:
8显存也吹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机可以改成集显

网友:
怎样改,有图吗

网友:
会改的话说出来,让大家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