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Q24721这颗IC ,帮忙量个值

楼主(2014-04-22):
BQ24721的28脚RGEN对地电阻

我现在外围断掉了量还是只有13欧

是不是正常的?手上有这个IC的兄弟帮个忙,谢谢了

手上这个主板有隔离故障,24721的2脚ACDRV输出高电压,PMOS关闭。VREF5输出0。其余外部电压正常

网友:
如果外围电路都断开了,那肯定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解答,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换个芯片不就知了

网友(点评):
手上木有这个片子啊,有的话早换上试了

网友:
不用换吧,断开了外围再拆掉芯片就知道了,如果还短就是PCB短了,那就换板结束了

兄弟说的真全面,赞一个,下单买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