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无内存复位

楼主(2014-04-22):
手里有个难啃的骨头  DELL的N5010   I3一代的CPU  整死没有内存复位,CPU复位有1.05V  时钟0.5V  电流跳到1.5-1.6的样子  开机滴滴两声  不过内存, 查了一大圈内存就是没有复位,上图一张 复位信号

   控制角有3.3V   DDR3_DRAMRST# 0.2V多
CPU 换过,条件查过,示波器打内存, 无波行   主板没检测到内存,
     这款机器CPU复位有的话, 就应该出内存复位了呀, 给个CPU复位图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04678150/QQ/WinTemp/RichOle/%251UXN@ZQ4J5K[9YW8ENC(FW.jpg 求大神给解 ,  求大神给解,
求大神给解啊'

网友(点评):
检测不到内存是不会给出 DRAMRST# 这个信号的,内存复位两次跳变,第一次就是你说的0.2V左右,当CPU寻址以后,并读取到正确的SPD后,才会抬高DRAMRST#到1.5V左右。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桥检测内存参数的SMB总线

网友:
先刷BIOS然后再换桥,很管用

网友:
换个管子啊

网友:
记得桥发出的那几个复位信号好像有一个叫内存好信号,应该跟桥有关

网友A:
你查查R908和c903这两个,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查R908和c903这两个,是不是有问题。

r908和C903没问题 把Q901拆掉后D级1.5V就有了

网友:
换一个CPU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北桥问题多
焊一下试一下,多半能好

网友:
这个机器是EC BIOS问题。我修过两台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麻烦

网友:
北桥可能性大

网友(2014-05-29):
桥换了    EC刷了,还是没有头绪    已经让客户换板了,    可是这个问题  还是没解决       哎呀   苦逼的生活

网友:
I代I3复位信号是那针脚

网友:
跑代码了吗 ?

网友:
SPD还没测到内存,怎么会有内存复位

网友:
这种问题最头疼

网友:
5010如果没过内存电流只有0.8A左右,怎么会有1.6A呢?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