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用rt809F +屏线 制作 读取笔记本 屏码片工具

楼主(2014-04-22):
  用rt809F  +屏线   制作  读取  笔记本EDID 数据 关键引脚 4 5 6 8 跑电路看此芯片的4568脚分别和屏线接口的那个脚是相通的,并记录下来 找到4个关键引脚焊接好后 屏线的另一边飞线的 8脚转接座上的 4 5 6 8 上即可。有朋友会问了 部分屏读取得时候会报错 解决方法 检查7脚是否为高电平 ,如果为高 断电够在测芯片的78脚是都相通 如果是相通的 拆下来刷吧 如果不通 直接把编程器的7脚与4脚短接 就可以在线读写了 by 新宇

网友:
这技术代表了大婶的高质量维修创新用法,楼主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你说了,就两字:牛X

网友:
这个见怪不怪了,读取EC资料也不是新鲜事了……

网友:
用rt809f 也可以读取部分笔记本ec 的内置 闪存程序

网友A:
编程器是VGA接口吗 好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是VGA接口吗 好奇怪

这个编程器可以在线刷写显示器程序的

网友:
这个编程器可以在线刷写显示器程序的

网友B:
就是一片24C02。有这么复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片24C02。有这么复杂吗?

你知道 不代表所有人都知道吧

网友:
这办法适合淘宝卖家使用,不用焊接,不用风枪。呵呵

网友:
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

网友:
今天我又把它升级了下 ,lcd led的辫子都放在一起了。。。如图:

网友C:
我之前也用这样的方法读LCD屏码片资料很成功,想搞一个LED的但是没找到合适的屏线,请问楼主用的做的LED的屏线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用这样的方法读LCD屏码片资料很成功,想搞一个LED的但是没找到合适的屏线,请问楼主用的做的LED的 ...

回收的二手本本上拆的啊

网友:
学到啦啦啦

懒神之匕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不错,真的可以拥有。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很多啊

懒神之匕 -2 严禁灌水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   下次遇到就有思路了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D:
我在识别芯片的时候出现好几种怎么办  选择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识别芯片的时候出现好几种怎么办  选择那个

选第一个 或者直接输入24c02

网友E:
楼主可以用个黑网网,把线包一下,更美观。就是电源上包着的那种黑网网,我也不知道哪弄的。感觉用那个一包,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用个黑网网,把线包一下,更美观。就是电源上包着的那种黑网网,我也不知道哪弄的。感觉用那个一包, ...

自己用 不用那么美观 呵呵

网友:
楼主有QQ号多少

网友F:
都是大神级呀!这样处理后是否可以在线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大神级呀!这样处理后是否可以在线刷写???

完全可以在线读写

网友:
大神级!什么时间才能达到这个级别!

网友:
很好的经验!以后如遇到可参考此思路!

网友:
太牛了吧。佩服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很多啊

网友:
用580U的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