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775原装板自动通电然后直接B0

楼主(2014-04-22):
内存供电:1.8v
内存负载:0.9v
桥供电1.5v   1.1v
总线供电1.2v
cpu供电1.0v
pci A15脚有3.3v
B16脚 1.6v
不知道哪里问题,谁知道什么问题呀?

网友A:
b0 一般为内存不过,先刷下bios试下 ,不行的话,再查内存电路

网友:
前面还有其他的代码吗。CMOS放电下,确认内存,或者压压桥,有时候这些就能修很多档代码的问题。

网友:
刷BIOS,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BO和不跑码没有什么区别,按电压,时钟,复位来修吧

网友:
B0 . . 检查非关键性错误。

网友:
自动通电和B0都跟IO有关吧

网友B:
前面还有代码吗?如果是直接跑b0是不过u吧,换u或者风枪轰下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0 一般为内存不过,先刷下bios试下 ,不行的话,再查内存电路

这主板什么型号都不知道,没有BIOS文件,你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b0 一般为内存不过,先刷下bios试下 ,不行的话,再查内存电路

这主板什么型号都不知道,没有BIOS文件,你有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面还有代码吗?如果是直接跑b0是不过u吧,换u或者风枪轰下北桥试试

前面没有代码,开机就B0的

网友:
感觉是CPU这边的问题,CPU的供电应该不对。换个CPU试下先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没有代码,开机就B0的

不过u,查u这边的电路。看有没有哪里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