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供电2.26 v

楼主(2014-04-22):
今天接一台联想电脑,硬盘12V电容对地短,换后能认盘,但敲盘了,直接报废;主板无CPU供电,换ISL6566后修好;独显12V短路,是显存供电短,换APW7120和APM3023N后不短了,但不显示,测供电有2.26V。请问,是显存供电过高造成不显,或是其它什么的?

网友:
2.26V肯定不正常,你可以测一下6脚反馈有没有0.8V,和R1,R2的阻值对不对

网友:
太高了,显存会很热的,容易烧毁

网友:
电压有点偏高,检查1.5K/1.2K电阻阻值是否变大。按照图中的参数FB电压值为1V,正常为0.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