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500(586)不通电

楼主(2014-04-22):
这机器原本拿来不通电,测试发现没有3V 5V 待机51125 ,测试发现16脚没有电压,只有0.33V,跟线发现是到Q6001和Q6000输来,19V也就到此没过来,找图纸一看原来和C6108 C6109相连,打两电容也没短,于是就以为是Q6000和Q6001的问题,换一个上错了沟道,短路了,这时拆下问题就出来了,16脚大短了,跟线发现是C6108和C6109坏了,换上,3.3V有跳动了,原来3.3V也有短路,还以为是51125有问题,换一个试下,不行,把后面断开,3.3V好了,跟后面,发现问题出来了与U14相连,取掉3.3V也来了,一看这是管温度了,就没上,通电开机了,现在的问题是能开机出现LOGO,就掉电了,这个U14有没有什么可换啊,我找遍了也没找到一样的,掉电还是因大电容引起的,求助,不要U14改电路可以来完成不。U14芯片上写的是771AW,图纸上写的型号不一样。

网友:
这是个温控,找个芯片脚定义一样的换就可以

网友:
这种芯片很好找的

网友:
找个温控八脚的改改

网友:
温控芯片要上的哦,不上会引起掉电的,遇到过

网友:
U14一定要装的。不装肯定会掉电。

网友:
东芝的有款机器要按上CPU才可以有待机的试试

网友:
从淘宝上问一下,有的可以告诉你的,上次我买芯片我就问他们的 不要直接的问

网友:
楼主可尝试2  3脚短接看还掉电不

网友:
改不好改,还是换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已经解决了,翻遍了我一个同行的所以料板,找到了一个原型号,771AW,换上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