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t 跑c1 无限重启

楼主(2014-04-22):
刷bios  换bios      压南桥、压北桥、压cpu座、换io、查内存工作条件vdd1.5  spd3.3  ddrvtt0.75  SMBCLK、SMBDATA3.3  DDRVREF0.75均正常 、 去掉vrmpwgd不让南桥发出复位就不会重启,实在没思路了求各位师兄、师傅 给个思路啊。。   另这个芯片是干嘛的来个师傅给指导一下?

网友(点评):
基准电压产生元件

网友A:
这个芯片电压管理,使用SM总线读取硬件信息,输出相应参考电压给供电电路,使供电电压产生对应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电压管理,使用SM总线读取硬件信息,输出相应参考电压给供电电路,使供电电压产生对应供电。

哦知道了 ,谢谢老大。

网友B:
据我所知,实物中这个芯片没装,无限重启在CPU供电那块比较多,特别是那个该死的IT8268R,负责CPU电压动态调节的这东西,很容易坏,修过好多EP43T都是这个问题。还有就是BIOS。

网友C:
我只能给你这一个帖子去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4256-1-1.html    COM串口芯片

网友:
这个小问题

同意,那么大的口气,那怎么不说说你的解决办法呢?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给你这一个帖子去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4256-1-1.html    COM串口芯片

去掉无果,谢谢版主。

网友:
求指导,求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实物中这个芯片没装,无限重启在CPU供电那块比较多,特别是那个该死的IT8268R,负责CPU电压动态 ...

8268m换了 ,芯片内存槽旁边装了一个,谢谢你

网友:
不是灌水  是掉楼主胃口

网友:
更换一下8268

网友:
引用 网友D:
8268m换了 ,芯片内存槽旁边装了一个,谢谢你

是上边还是下边有装,下边两个位上边两个位,如果是EP43T-UD3L的话,上下都有装一个,下边的那个能够调节内存电压的,去掉也没事,只是内存不能改电压而已。

网友:
换了那么多为啥不换个内存!

网友:
EP系列的板很多问题,最难搞的就是掉电重启,通常换掉CPU IC的EN脚的822电组和102电组,还有VRHOT脚的822电阻,多数能好,但是有不少也好不了,我修两次这个板没有搞定了,C1自动重启,今天本来想再修一修的,没想到期客户来拿走了。我修到的一点眉目是电源IC的38脚,温度检测没有电压,我认为这个脚应该有1.2V以上才对。但是换了与38脚相连的8.22K电组还是没有电压。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E:
以前修的时候没有仔细量VRHOT的电压,华硕EPU IC的VRHOT是有1.2V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EP43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修的时候没有仔细量VRHOT的电压,华硕EPU IC的VRHOT是有1.2V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EP43掉电重启

多谢提醒 ,去看看技嘉的版有没有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修的时候没有仔细量VRHOT的电压,华硕EPU IC的VRHOT是有1.2V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EP43掉电重启

刚去量了下vr_hot为0v,然后去找了点资料,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F:
上个假负载在板子上嘛。。这样好修多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G:
没事就不要乱修,问题还是出在内存I2C电路上,维修站经常修的,呵呵,去掉U9看一下,吧,我记得是修这里的,在靠近CPU座和内存槽上面有个U9,应该那个位置,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G:
因本人天天接触技嘉主板,有些修多了就知道了,反正跟你说了问题就是出在这上面的S11,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因本人天天接触技嘉主板,有些修多了就知道了,反正跟你说了问题就是出在这上面的S11,

s11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因本人天天接触技嘉主板,有些修多了就知道了,反正跟你说了问题就是出在这上面的S11,

s11是什么?,别掉胃口嘛师兄。

网友H:
刷bios。要看PCB版本。我碰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刷bios。要看PCB版本。我碰见过

修了一个月了。。还没搞定

网友:
楼主 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事就不要乱修,问题还是出在内存I2C电路上,维修站经常修的,呵呵,去掉U9看一下,吧,我记得是修这里的,在靠近 ...

u9 已经去掉了 , 依然掉电,谢谢师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没事就不要乱修,问题还是出在内存I2C电路上,维修站经常修的,呵呵,去掉U9看一下,吧,我记得是修这里的,在靠近 ...

u9  那个芯片好像就是我发截图问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u9  那个芯片好像就是我发截图问的那个。

楼主,去掉的那个是U8吧?U9没有去掉吧?在内存座旁边,U8 ,U9连在一起,U6,U7也是连在一起

网友:
这个芯片是内存桥电压的一个反馈信号吧,用于检测电压产生是否正常 应该是这样

网友:
楼主  拿去焊一下北桥或再换IO吧      好像我遇到过类似的EO但内存条件都正常  之前换了IO   后来再换一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个假负载在板子上嘛。。这样好修多了

技嘉的板,上假负载不能跑码铁定会重启,要是小白不知道的话会害死人

网友:
本来上这是来搜方法的,结果把上面说的可能性都试了,不管用。
30多台EP43T-S3L改771装至强,有6、7台就这个B样,最终试出来,没有一个是主板有问题。有换内存换好的(原内存没问题),有把内存换槽好的,最多的就是换电源好的。换下来的电源输出很正常,用负载仪可以带到340W左右,PG信号的电压及延时也正常,不管了,弄亮了就行

网友:
C1。内存和BIOS 啊,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换条内存还不行就干BIOS,看看南桥读取没,手头有芯片就直接换掉先

网友(2014-08-03):
我的吹掉S11好了

网友:
修好了吗求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