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NW PWI1904PC电源板通病

楼主(2014-04-22):
三星E1920NW PWI1904PC电源板通病  ,输出5V电压欠压,14V电压正常,就是电源芯片ICE20R0665第七脚供电不足,R841编号电阻,5R6电阻变值。

网友:
我也期待大婶们来回答....

网友:
你修到多少台了???

网友:
这个好,支持一下

晓风欣月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没修到过,难道LZ修过很多?

网友:
希望楼主说明是什么现象,然后遇到多少台了。OK?

网友:
楼主应该说详细点,最好是上图

网友:
0665和0765可以代换吗?

网友:
LZ正解  我也遇到一台 一样的故障  不开机  14V正常 5v在跳 故障点就是R841

网友:
了解了 ,希望我也遇到。

网友:
貌似三星这种通病很少的,E1920W BIOS坏的好多,我修过2台了!!!

网友:
这个好,支持一下

网友(2016-12-22):
限流电阻  阻值变了吗

网友:
不错不错

付吕剑武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三星通病大部分bios吧

网友:
三星坏MCU的多点吧

网友A(2017-05-22):
很好,我照做就好了。要相信楼主

网友:
这问题不多吧。一般都是稳压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我照做就好了。要相信楼主

不是限制超过30天不能回复了吗?
你这坆怎么挖的?

网友:
收藏一下,这个真没见过,一般难搞,就换通用模块。

网友:
持续供电。。。

网友:
这个电阻是次级整流限流电阻?

网友:
上个图啊,修过多少这样的确实是不是少数

网友:
通病,要修到过很多才能叫通病吧。

网友:
看来也是通病啊

网友:
什么问题   什么现象

网友:
楼主有图吗光这么说,还是表达不清楚的

网友:
很少修LG,下次留意下

网友(2017-07-07):
我这边有三台同一故障,5v偏低,检查了暂时无果

网友:
这个遇到的少,一般是程序坏的多谢,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汗,没图不知道说的电阻是哪个。不过下次碰到,一定试试

网友:
我修了N多台了,没一台像楼主说的电阻变值。         都是102电容爆掉的。

网友:
我这里三星的显示器卖的很少,修的就更少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能说明是通病吧,通病就是坏的大多数是此点位

网友(2017-08-12):
碰到很多台。 都是换模块解决的。 这个电阻直接短路行不? 楼上说的102电容是哪个啊。 没看到有102

网友:
这个可以留着,以后注意,希望可以捡个漏

网友(2017-09-12):
5V跳变得很多,我手上这个1920N,5R6正常阻值.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亨。下次注意。见到秒杀

网友:
楼主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原先阻值是多少   变值后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支持至此 支持支持快高考;看;;看

网友:
之前碰到过一次    换了电阻用不到两天又回来了

网友:
三星的MCU容易出问题,这个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三星通病大部分bios吧    ,,, ,,,

网友:
楼主应该说详细点,最好是上图!!!!!!!!!!!!!!!!!!!!!!!!!!!!!

网友:
很好,我照做就好了。相信楼主-------------

网友:
楼主辛苦了,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就会修了,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