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S2P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04-22):
小弟入行不久,今天在同行那带了一片坏的主板,型号为GA-M68M-S2P,说是点不亮,拿回来后上电源,cpu,(同行说只是点不亮,不烧cpu)一接电就自动触发了,长按开机排针可以断电,再按也可以触发,诊断卡上时钟,复位灯正常,点复位排针亮下就灭说明复位正常,不过还是量下比较保险,如图按照时序,NV应该是内存-桥-cpu-总线

内存1.9V正常

桥供电1.2V正常

cpu电压也出来了

总线电压1.2V正常
VDDA是2.5V正常,电压都出来了,时钟复位也正常,那就先刷个bios,这板是双bios芯片的,先全部取下,另外找个芯片写好程序装上,结果一样还是不跑码,然后停下来想了想,这板为何插上电就自己触发了,看来触发电路可能也有问题,先修这个问题,然后下了个图纸看了下,结果发现此板触发不单单是IO,有个NTC3012的芯片,开机脚是进这个的,然后还有个时序芯片W83303AG,三个芯片一起完成待机上电工作,既然可以触发,待机应该没问题,说明NTC3012应该是正常的,接下就是IO和那个时序芯片了,无意间看到cpu的风扇转的很慢,都快要停下来的,查了下图纸发现控制风扇转速的是IO,用手摸了下,感觉温度有点高,反正是怀疑对象,先换了再说。运气好,换完好既然可以跑码了,好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还请大神们指点下其中的道理啊

网友:
最后一张亮机

网友:
大神很厉害了。。。。。我什么时候才能早这程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