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1 时而白屏时而正常的维修

楼主(2014-04-22):
方正  R411
版号  V30SA1
故障  白屏

客户拿来机子是白屏,说有时正常,有时白屏,以前把屏稍微碰下就会白屏,说是屏线接触不良,但外接一切正常 接到机子先来回搬动下屏,没反应,挤压屏线所在的位置,也没变化,拆屏,拔掉屏线换了个屏,居然黑屏  再把客户的屏换上,居然正常了,动下屏线接口也正常 拉拽屏线,都没有任何问题,装机测试ok,客户问我啥问题,我说 不知道。或许屏线接口松动了。再插上就好了,现在好了,也没法测试 如果再出现同样的问题 拿过来检修,就排除屏线接口松动了,客户正要走的时候,又白屏了。于是在白屏的状态下拆机,测了下 屏接口的电压 发现果然没有 3.3v 电压  关机再开还是白屏 ,就怕一开又正常了 ,还好,是白屏。电压只有0.47v。断电 去掉屏,测屏屏线供电端的阻值400左右,于是告知,客户,屏线是好的,主板有问题,报价150 客户接受,拆机测量发现屏接口

lcdvcc 电压0.4v  其他电压都正常,于是查到lcdvcc的来原

由图可知lcdvvcc 由Q1转换来的。测Q1的D级3.3v正常 G级17v左右高电平,查资料得知Q1是个N道管

条件都满足,于是判断 Q1不良,没有料换,直接把 DS用导线链接,开机点亮,到此维修结束
望大家 加点分 新手报道  赚点积分

网友A:
这个时好时不好的问题,不好修。直接接线行吗?

网友:
又是跳线,不知道后续会不会有返修啊,好像这种管子有共用料的吧楼主懒了

网友:
这种N管 液晶驱动板上多的很啊 没必要短接啊

网友:
感觉短接不好

网友:
短接 可以的  免得后面又坏它。

网友:
同意楼上,以防其他故障,造成Q1不良

网友:
这样跳线要的不? 的出问题不?

网友:
还是3,3v问题

网友:
短接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短接以后  G级要断开吗?

网友B:
LCDVCC拉低了导致白屏还是第一次见,我只见过LCDVCC拉低暗屏的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把Q1换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好时不好的问题,不好修。直接接线行吗?

完全可以飞线给个3.3v就行

网友:
过程比较详细,就是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VCC拉低了导致白屏还是第一次见,我只见过LCDVCC拉低暗屏的

这个图上VIN_LCD没有电压才是黑屏的表现,你应该是理解错了,LCDVCC是屏电压,没有就白屏。

网友:
方正R430一样的故障,动下屏就白屏,还没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