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款机器的 UEFI 引导的问题

楼主(2014-04-23):
最近接了2款新机器 都是宏基的,BIOS下只支持UEFI引导模式,  大家遇到这种机器 系统是怎么安装进去的,网上的偏方太麻烦了,那位高手有捷径  分享一下。

网友:
UEFI引导模式 在bios里应该可以关闭 遇到几台都是在bios里有的是关闭有的是修改其他引导模式

网友:
sony ??  dell ??bios里能改

网友:
用软碟通刻个系统到U盘,ISO那种的可以装,像安装版的一样。

网友:
一般都可以修改,真不能修改也没问题,现在新版的U盘启动都支持UEFI模式安装。

网友:
新的u盘启动,都带uefi模式的…自己做个u盘启动吧

网友:
bios里改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