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spiron 5525

楼主(2014-04-23):
戴尔的主板
版号LA-8251P
板子故障是,外接显示器 ,显示器指 示灯能 亮 。有行场信号,外接就是不显图像。测 R G B 对地组织 都正常

接屛也不显示器。、

AMD芯片组的, 单桥 芯片组218-0755042

是集成的主板。CPU是 AM4300DEC23HJ

求助 图纸 点位图 BIOS 程序

网友:
风枪吹下单桥就知道了。。

网友:
这本貌似还在保修期内吧

网友A:
主板 换过 桥。刷过 BIOS  换过CPU 。涛声依旧。

外接 有行场 信号。没图像 显示。 测 R  G  B 阻止 正常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 换过 桥。刷过 BIOS  换过CPU 。涛声依旧。

外接 有行场 信号。没图像 显示。 测 R  G  B 阻止 正 ...

用示波器看,先看行场正常吗?再检查视频信号

网友(点评):
行场 信号 正常。就是 么图像 显示。

网友:
有的话发我一份图纸啊,这个桥的问题可能性大些吧

网友(点评):
桥换过了。CPU也换过。内存也换过。

网友:
有没有这款图纸呀

网友:
主板什么都查了一遍     那就留心下接口有问题没

网友:
LVDVCC有了没有

网友:
应该说是LCD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