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细的飞线怎么飞?

楼主(2014-04-23):
电路中的二条红线应该接到上面的元件中,但是由于拆的问题,主板上的铜丝被连带着拆下来了,重新换上的接口无法给板子供电,这个线太细,我折腾了一个小时都没有飞上线,太细了!!板子就这么费了么?有更好的方法么???

网友(点评):
这线已经不细了,细点心就能搞定。

网友:
没什么好方法 慢慢焊啊 还有把接口数据脚翘起来一个一个的焊。

网友:
用漆包线不是挺好飞的么这个线。

网友:
不细了吧?你没飞过吗?有专门飞线的细铜丝的啊,先把接口那里焊起,然后飞到那两个点。。。你确定线路是那样走的吗?不是应该那样走,是必须确定是那样才可以飞的啊。。

网友:
这个不难吧   才两根线而已啊   要的就是耐心

网友:
这个情况经常发生,就是用细铜丝飞,长度两倍以上,长些的话夹线容易,飞好了再剪线。

网友:
有一种线叫做漆包线

网友:
用细铜丝就行了  这很容易接的

网友:
漆包线.然后你如果用刀口烙铁感觉难.就换成尖头的烙铁.别急.一根一根飞.这样的平板电脑的线.我飞过好多了.

网友:
这个得靠功夫练就出的手法

网友:
漆包线比较好焊一点

网友:
这种遇到过最多的就是平板

网友:
这种用风枪飞,可以用胶带粘住,上风枪

网友:
换针尖烙铁头,再不行整个放大镜,这个很好飞的,我初中就飞过这样的线

网友:
遇到过!直接飞线很容解决!!!

网友:
楼主先去练习练习焊接技术吧。有经验才好焊

网友:
LZ应该刚开始学修电脑

网友:
这两根线不小啦!!但不用飞那么长吧?能接上座子脚就行的!多加点锡,增加流通面积。

网友:
漆包线和细铜丝都可以呀  如果你是新手 建议你用尖的烙铁头 然后按照顺序 把线接好 做好绝缘

网友:
这不行 bga焊盘掉点就更没戏了 想想人家修手机的焊接技术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