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 APS3005Si电压高

楼主(2014-04-23):
前年买的电源,用了几次就发现电压跳变,换了粗调50K、细调5K的电位器,之后就发现把电压调到最高能到38.8V,并且还能有5A的电流输出,还有个问题就是调好的电压带上负载时会自己慢慢往下掉,大概要掉2V。除了换两个电位器之外,其他都没动过。测量了换下来的50K电位器,阻值43K左右,新换上去的是50K。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建议更换B50k的电位器绝对会好的

网友:
买回半年,我所有可调电阻全换,它就听话了。

网友:
这是通病、就是电位器的问题的、还有就是如果换了电位器电压不能调那就是记电器的问题、一般都是电位器坏

网友:
龙威的出现过这问题,换了铁壳MOS管就好了,当时还烧了台笔记本

网友:
电路板上还有电位器啊,可以调节最高电压和最高电流的,你换的只是面板上的电位器,这几个经常坏,里面电路板上的小电位器久了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
已经升级到数字式的了

网友:
电位器已经更换过了,38.8V是跟换过后的最高电压。换换电位器功率变大了不成??

网友:
电位器的阻值最好不要变,会影响电压输出,换个47K的可调电位器试试,看正常不。

网友:
十有八九调整管挂了,直接拆机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