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大家进来讨论下TPS51980待机问题

楼主(2014-04-23):
苹果笔记本A1369  版号:K21  待机3.3V是待机时候有?还是上电以后有?

在开机时序图里面开机信号SMC_ONOFF_L是第5步,3V开启信号P3V3S5_EN是第7步,可以推断3.3V是按完开机键后才产生(只是推断需要验证)

SMC_PM_G2_EN转换为3.3V开启信号延时又产生=P5V3V3_REG_EN 去TPS51980 12脚开启VREG5、VREG3线性电压,而SMC_PM_G2_EN是EC收到高电平=CHGR_ACOK适配器插入检测输出信号后发出,进一步确定3.3V待机时候就应该有了。
有很多兄弟发的维修案例里说待机时候就有了,但也不十分确定。希望手里有此机的童鞋验证下。

网友A:
还没修过苹果机,不过看论坛里面的前辈说,苹果的3/5V都是上电以后才有的。

网友:
苹果机子待机的时候有3.3V   的电压       没有5V             5V电压是开机之后有的

网友:
苹果的设计真不一样啊 没有修过 信号也不同

网友:
真没修过,只有上电验证

网友B:
昨天休了一台DELL 的机器 也是 待机有3.3V  触发后才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休了一台DELL 的机器 也是 待机有3.3V  触发后才有5V

谢谢    不过没有参考性

网友:
呵呵,插上AD头是没有3.3v和5v呢,只有开机才有那两个电压的

网友:
3.3是待机就有的,5V是开机之后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修过苹果机,不过看论坛里面的前辈说,苹果的3/5V都是上电以后才有的。

是这样的,大部份是有十二伏和三伏,,部份也有同时出的

网友:
谁手头有此机器可以提供下详细测量数据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笔记本 谢谢分享

网友:
有3V 没有5V   你试下

网友C:
有3.3V电压  第一个帖子有说刚修了一台苹果机器 你可以常考下

网友:
苹果好多都是待机有3。3V。  3  5V的EN是分开来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3.3V电压  第一个帖子有说刚修了一台苹果机器 你可以常考下

谢了同行朋友  但时序图里让人困扰

网友D:
待机又3.3V,没5v,我手上有这个本,但是待机正常就是开不了机,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会变绿一会又变红了,5v出不来,大家看看怎么查

网友D:
这个本设计很变态,外接电源又3.3V,用电池是没有待机3.3V的,楼主发的也就想开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本设计很变态,外接电源又3.3V,用电池是没有待机3.3V的,楼主发的也就想开了吧

朋友你真机器验证过吗?谢谢    这样的话时序图里就好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又3.3V,没5v,我手上有这个本,但是待机正常就是开不了机,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会变绿一会又变红了,5v ...

一插上电源绿灯就应该亮    5V出不来重点查桥的工作条件    还有SMC给桥的触发信号

网友F:
苹果待机有3.3V,5v电压要触发上电后才有的,,5V EN 信号时由IO 发出来的,,,
我们是专业修苹果的 没事可以多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苹果待机有3.3V,5v电压要触发上电后才有的,,5V EN 信号时由IO 发出来的,,,
我们是专业修苹果的 没事 ...

单独用电池时是否验证过?兄弟

网友:
单独用电池的话 是没有待机3V 和5V 的 按开关后才出来的

网友F:
你的板 现在修到什么程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板 现在修到什么程度啦,

之前修到很多   只是被时序图里的顺序困扰着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板 现在修到什么程度啦,

兄弟如果你手头上有苹果的机器   验证下K21机器拔下电池单独用适配器是否可用开机  谢了

网友:
对苹果的电脑  大多待机只有3.3 没有5V的

网友:
拔掉电池 电源肯定是可以开机的 ,

网友F:
兄弟 找到原因啦吗?
K21

网友:
刚修了一台A1297,用的也是TPS51980,插上电源待机时有3。3V产生,示波器测3。3V电感有波波,5V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 找到原因啦吗?
K21

我最近没有修K21     只是以K21为例提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 找到原因啦吗?
K21

兄弟么有电池单独用适配器SBC_BATLOW_L为低电平,连桥供电都开启不了怎么会触发?你亲自验证过吗?

网友F:
那就是不是待机那边有问题吧 我手上的好板 都是单独用电源开机的 ,SBC_BATLOW_L信号也是高电平啊,,
你现在到底再修什么板 搞得这么累

网友F:
你的板肯定 是有什么信号没有出来 才会拉低 那个信号的

网友F:
你仔细量一下看有什么不正常的吧 什么信号我可以帮你量一下  给你知道好板是什么样的 电压  这样修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板肯定 是有什么信号没有出来 才会拉低 那个信号的

没有修机器   只是在研究苹果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不是待机那边有问题吧 我手上的好板 都是单独用电源开机的 ,SBC_BATLOW_L信号也是高电平啊,,
你 ...

之前坛子里有个版主写了篇文章说单独用适配器SBC_BATLOW_L为低电平,一直持怀疑的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仔细量一下看有什么不正常的吧 什么信号我可以帮你量一下  给你知道好板是什么样的 电压  这样修起来比较 ...

谢谢  兄弟

网友:
哦 没有修很难知道的,,空看图纸那里知道

网友:
是的,我直接在本上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朋友你真机器验证过吗?谢谢 这样的话时序图里就好解释了
是的,直接在本上量出来的电压,我看你好像有图纸,能给我传个吗?谢谢,这个本现在还没修好呢

网友:
这个还真不熟悉 要好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