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盘这样了怎么整?

楼主(2014-04-23):
提示要格式化才能用,但格式化这样 磁盘1和磁盘2 是一个硬盘,本来有640G的西数硬盘,插上电脑上看不到硬盘,用DG能看到才有5M这么小,WinHex也没有办法,,求解???

网友A:
用DM   低格    清零

好吧,我终于看到你了,差点吓死

网友B:
我怀疑是硬盘ROM的问题,估计里面数据损坏了,要不就可能全是坏道。呵呵呵,数据恢复没接触过,嗯............不过我这里有数据恢复的师傅,等他回来了我再给你问问看他的意见

网友:
额,怎么我是三楼?二楼哪儿去了?

网友C:
需要数据的话,请暂停一切操作。找相关技术人员处理,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M   低格    清零

用了Winhex,用了DG都 不行。DM以前试过,好你不支持大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是硬盘ROM的问题,估计里面数据损坏了,要不就可能全是坏道。呵呵呵,数据恢复没接触过,嗯......... ...

不要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数据的话,请暂停一切操作。找相关技术人员处理,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求指教!很简单?我找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网友D:
低格工具不只DG、DM,用厂家官方的,或者有些主板BIOS里也有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低格工具不只DG、DM,用厂家官方的,或者有些主板BIOS里也有带

那我这个是不是要用西数厂家官方的才能低格,有没有传过给我506512030qq.com

网友F:
用MHDD扫描一下看看情况,没有具体的检测,无法下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我这个是不是要用西数厂家官方的才能低格,有没有传过给我506512030qq.com

首先,是不是一定要低格?你应该用工具如免费的MHDD扫描,或用专业的PC3000检测确定。
当然,西数官方的工具也有检测功能。其次,西数官方工具(西部数据Data Lifeguard Tools),除了一般检测外也有低格功能。但其程序要在DOS下工作。你B度搜一下,就有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MHDD扫描一下看看情况,没有具体的检测,无法下结论。

无法用MHDD,MHDD检查不到硬盘。WINHEX也用了,本来是想用WINHEX 全部填零的,但保存不了,用DG检查到这个硬盘只有5M这么大小,没有敲盘,硬盘插上电后正常转动。在WIN7系统下,在磁盘管理里面,如我传的图一样,出现冗余错误,求罗工帮忙支点招,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法用MHDD,MHDD检查不到硬盘。WINHEX也用了,本来是想用WINHEX 全部填零的,但保存不了,用DG检查到这个 ...

在系统下都能检测到盘,那么MHDD肯定能检测到,把硬盘放台式电脑检测

网友:
没办法 换个新的吧

网友:
笔记本有很多检测不到硬盘的!

网友:
要是本盘应该是1692或是1820的板号,家族为Zephyr  这个不认盘,不是很好搞,要刷磁道看能不能认盘,不能认,就很难搞了,像这种只能跑PST才能好
台盘可能是1640的绿盘,家族是Drag Fly2 _4K的多,没看到盘,只能估的,或许是蓝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