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本子暗屏的问题处理!请教!

楼主(2014-04-23):
惠普笔记本 dv2742tx ,开机能正启动,但显示屏有时显示有时暗屏,好像是哪里短路一样。外接显示器无任何问题,换了高压板和数据线,故障依旧!请高手指教,如何处理?万分感谢!

网友:
换一个屏看看咯  LCD可能是灯管

网友:
可能屏坏了吧

网友A:
你这个不好说 但不是大问题

网友B:
楼主不是专门做维修的吧,屏暗先测灯管,再测高压条上19V跟背光开启,都有就换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专门做维修的吧,屏暗先测灯管,再测高压条上19V跟背光开启,都有就换高压条

我刚接触维修,本子是自己的,拆着实验的,没有经验呢,谢谢指导!请教您,如何测灯管啊,有没有快捷的方法和仪器?高压条我换过了,有没有高压条测试的方法,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好说 但不是大问题

请教,如果外接显示器能点亮,没有问题的话,能不能说明主板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