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二极管坏了1个直流电压不够开不开机

楼主(2014-04-23):
现在刚买的1N4007二极管好小,ATX电源能换上吗,先问下师傅们。还有ATX电源原先4个二极管整流桥, 上面也有一排4个专用空,我这了个集成整流桥插上去正好,怎么知道正负, 到底能不能改用集成整流桥。

网友:
搞笑,网上买的,从来没见过   本以为很大没想到啊

网友:
IN4007太小用IN5408代换

网友:
可以并联使用,加大电流,IN4007很好找,节能灯上有的是。

网友:
这要看你原来电源的功率而定

网友:
4楼正解,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就用5408,开机电容充电的冲击电流蛮大的,多来几次,4007会挂掉。

网友:
整桥4个脚分别是正负和2个 交流脚,你找准正脚的位置后,其余顺序插进去就好了。不同功率的电源用的整桥电流不同,耐压满足要求就行。想稳定的话,可加个散热片。正负极有+-的 标志。字迹不清楚就看坡口,有坡的脚是正,顺序是正交交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