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T140WG01 白屏

楼主(2014-04-23):
这个型号14.0的LED屏  好几款笔记本采购  故障为白屏!不知道哪个兄弟有没有修出来  有人在收  他说一般人修不出来!

网友:
可能保险烧掉了吧

网友:
耐心细致,先分析再测量,最后才维修

网友A:
手头没有白屏的,都是碎的, 白屏你查下 TCON 的 几路供电

网友:
屏供电,屏供电保险,要不然就是屏烧了吧

网友:
查下屏供电吧。。然后就是后面有没有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没有白屏的,都是碎的, 白屏你查下 TCON 的 几路供电

TCON为时序控制,屏上面的几路供电是由栅源驱动部分产生的。

网友:
主要检查逻辑板上的VGL这路电压为负电压大概是-6v左右的。

网友(2014-07-14):
白屏的问题好多。

网友:
量一下屏上面的供电  升压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供电问题  屏电路板慢慢查吧  真心不好弄  主要是配件不好找    找到了也不知道是好的坏的

网友:
查下屏供电3.3V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