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41G不触发

楼主(2014-04-23):
各位好
一台宏基ACER 5741G(LA-5893P)仁宝机器不触发3v 5v也没出来。再检查电路
发觉B+短路,检查后发现连接内存电感的一粒小电容短路。把它换掉后
3v 5v都有了。可是还是不触发。
检查EC的+3VALW,ACIN,EC_ON,PBTN_OUT都高点平,按开关键EC_ON/OFF有高低高
之后Rsmrst也有3.3v,可是还是不触发。
后来摸到南桥发烫及网卡也发烫,待机电压0.4v多,把网卡拆掉,待机电压还
是有0.3v南桥还是发烫。
一插适配器南桥马上发烫,是南桥坏吗?

谢谢各位

网友:
有可能,,估计是打雷劈的。。

网友:
同意楼上, 像这种的应该直接换了SB比较好

网友:
sb 又不贵,换呗

网友:
谢谢
再请教各位,显卡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
我这里量的是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