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接到的联想B460不加电,修好了开机进桌面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4-04-23):
昨天接到的联想B460不加电,检查出3.3 5V供电芯片51123,13脚出来的一只小电阻烧坏,换了开机进桌面后,关机不断电,请大师们见过这个的故障吗?请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CMOS电池拔掉放下掉,在不行就刷BIOS了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看,,,在不行估计南桥有可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看,,,在不行估计南桥有可能坏了,

我也估计是南桥,但是还不敢确定

网友:
这个机子一般要2个BIOS一起刷的

网友B:
bios 南桥 EC CPU能查都查,有点位图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南桥 EC CPU能查都查,有点位图更好

像这样的故障应该不会是EC CPU吧

网友:
坐等高手进来解答~~我也想弄明白是什么原因,关机不断电,估计是该关闭的电压没关掉,信号被拉高了

网友:
重装个系统看看 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B460 CPU也比较容易怀

网友:
刷bios,找对bios

网友:
bios刷一下。。。。。

网友:
试试这个呗

b460 09922-1 关机死机专用.zip

网友:
刷BIOS  遇到过

网友:
我觉的应该查下内存方面的供电 和信号

网友:
关机时 量测下关机时序哪些电没有被拉低 就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刷个BIOS  试下

网友:
应该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我手里也有这样的机器   换南桥也不行

网友:
刷了很多BIOS还是不行

网友:
头疼了 嗨 怎么办

网友:
现在我考虑换个IO芯片

网友:
请大家多一点帮忙把

网友:
我上传过这个BIOS,关不掉机的就刷那个,必须刷工厂版的。100%OK。刷吧

网友:
是不是关机后待机电流偏大呀 ,如果偏大的话 测一下关机后 S3 S4 S5 那个信号还有电压,查出控制信号的来源,再测一下是那个信号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bios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B460大部分都BIOS问题,可以先刷下南桥BIOS试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机器 修好了没

网友:
请大家帮忙吧

网友:
我的机器还不行

网友:
头太疼了 浪费了很多时间

网友:
换个cpu测试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2个BIOS一起刷,一样的问题,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