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源故障,大侠请支招

楼主(2014-04-23):
一个DELL电源,通电测试SB电压 有5V,短接绿黑线有时可以启动,有时不能,启动成功的话测试12V为13.2V,3.3V为4.04V,5V为6.2V,总之,短接绿黑线测试所有电压,都是偏高的,请各大侠指点维修思路!短接绿黑线时,如果一接一断绿黑线可以听到有嗞嗞的声音!

网友:
你这样说怎么帮你啊  没头没尾的 用的什么方案 或者型号 或者上图纸照片什么的 你叫大家猜谜吗? 只有一个思路 查查取样部分电路

网友:
楼主的情况说得比较简单,没说明具体的测量要点,如芯片的组合(脚位的电压测量),驱动管的输出电压大小,按楼主所说只能判断芯片原来设定的频率改变导致输出增加或者是光耦性能有问题?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我有一个DELL电源,通电测试SB电压 只有4V!

网友:
我明天再看下是什么芯片组合

网友:
如果万用表没坏的话?电源要烧主板或硬盘了。
电源没有保护谁敢用?
电源里的线圈烧坏了?

网友:
估计是公共取样电阻发生了变化

网友A:
这个电源是LM339+AS2333F组合的,这个AS2333F很少见!

网友:
大侠们快来看看呀

网友:
怎么维修下去!

网友:
先换反馈电路的431.

网友:
一般采样电阻出问题,故障现象比较稳定,不会时能启动时不能启动。

网友:
从有时不能启动来看。觉得副电源部分不稳定引起的故障

网友:
SB电压与PG电压正常,不过也是有点偏高

网友:
不能启动的时候风扇会转一下就停

网友:
问题我觉得还是在输出方面

网友:
能够发出嗞嗞响的元件一般是什么电子元件呢

网友:
怎么没有大侠支招了吗?继续求解中!!!

网友:
检查12V和5V到AS2333F的取样电阻,看阻值有没变大或虚焊的地方

网友:
维修思路:
关键在AS2333F及周边电路,查AS2333F的1脚供电是否正常,输出电压是否正常,以及参考电压是否正常?
测得有电压输出和电源保护两组数据,应该就会有结果。总之,如果周边电路是好的,则此芯片坏。

网友:
不会输出电压全部不对的,是不是你的万用表电池没电了?

网友:
这个电源现在还是搁置着,万用表是没有事的!我会沿着各大侠提供的思路再细致的测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是LM339+AS2333F组合的,这个AS2333F很少见!
as23系列芯片文档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as2333f

网友(2014-06-14):
俺也有一个DELL电源和楼主的情况一样!!!!,通电测试SB电压 有5V,短接绿黑线有时可以启动,有时不能,启动后可以听到有嗞嗞的声音! 不知如何下手,跪求大侠支招!!!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