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更换电脑主机的显卡

楼主(2014-04-23):
我的电脑经常花屏,手一碰显卡就花,用橡皮擦金手指也无用,想换一块显卡,不知怎样操作,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不一定要换的啊,也可能是显卡插槽的触针变形或者没弹力照成哦,要是这样换显卡还是一样的效果,是不能解决问题呢,你再仔细观察下插槽看看,用尖的东西拨几下那个触针看看还有弹性没,弹性是否良好

网友:
很多情况槽坏的比较多吧

网友:
槽坏的应该不多吧

网友:
显卡槽氧化了

网友:
建议先看显卡问题还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