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插上12V不能触发

楼主(2014-04-23):
不插的话,能触发,各路供电正常,不跑码。
但是插上的话,不能触发,打电感L8阻值正常400左右。
求思路。附图纸

网友:
你那是不是12V有短路啊、、上管有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是对的..VORE阻值正常情况下上4PIN掉电一般上管击穿,要是换了还是一样要么就是电源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上管短路或者是电源管理芯片导致的短路

网友:
应该是12V短路吧, 导致主板保护了

网友:
保护应该瞬间要来哦,至少风扇要动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