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不出内存供电求助。。。

楼主(2014-04-23):
朋友拿来的不知道几修机子了,AMD的板,显卡取去了,EC,北桥都给干过,内存芯片也干过,,初步打阻值没什么发现。。上电0.1多掉电。。测系统供电出来了,+1.1V_ON开启的供电也出来了,,怎么先于他的内存供电没出来?。,按上电时序查

发现+1.5VSUS没出来。。查芯片条件、

12脚19V,10,11脚3.3,22脚4.6V,芯片各脚阻值正常,换过几个芯片,新的拆机的都换过,换过上下管,换过后级电解电容,。。BST那里是4.6V,PD20没装,其2脚是5V,一脚是4.6V,换过升压电容。。开机瞬间测量上管G极0.38V下官G级无电压,电感有0.03V的瞬间电压。。 显卡和桥已经取去了。。。内存供电前的电压和电源好信号都正常,去掉了HWPG信号,现在是电流上到0.147不掉电,不出内存供电,求大神门给个思路。。本来不想修的,就是想弄明白为什么。。 Lenovo e40

网友A:
0.75v输出阻值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5v输出阻值正常吗

阻值正常的。。每个脚都打了阻值的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没碰到过;解决了麻烦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
有示波器没,看看波形了

网友:
对于这种情况,我只想对楼主说,直接换板吧,不要那么辛苦了,维修不易,时间更宝贵,且换且珍惜。

网友:
诂计难搞了,干过那么多配件了,努力呀

网友:
看你表述条件并没有查完,有瞬间0.03V输出,多半认为芯片可能正常只是保护了,而你又换过数次芯片,.还是查查条件欠缺问题,和芯片周边

网友:
有断线的地方,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