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本 装系统头都大了!!!求 高手!!!

楼主(2014-04-23):
客户的超级本,500G HDD+32G SSD
拿过来的时候 是系统盘被清空了(第一次不是我接受的)
然后  直接将系统 装进了 SSD 里面,本来都装好了,结果客户说 C盘32G 太小,想把系统装到机械硬盘,将SSD 作为缓存盘使用

问题来了,我他喵的 还没玩过这种,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看百度了

后来 系统是装好了,但是 始终无法将SSD 化成缓存盘,下载的 IRST 装了没法应

机子是 东芝U945 国外买的,国内没有上市

后来直接将机子给客户了,但是她拿回去用没两天就拿过来了,结果系统 报  识别不到硬盘

然后就是进PE ,发现HDD 和SSD 都识别不到了,但是BIOS 里面却可以看到硬件信息

捣鼓了半天,发现换一个HDD盘上去 却能够识别,仍然是无法识别SSD

而原来的 HDD 和SSD 单独使用其中一个 都能正常

就是无法两个一起插上,不然开机就提示无法识别到磁盘

求 大神给指导指导

网友:
咋个没人来呢!!!

网友A:
bios恢复出厂设置了吗 硬盘模式修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恢复出厂设置了吗 硬盘模式修改了吗

BIOS 回复过 LOAD SETUP DEFAULTS
SATA 模式  只有插一个硬盘时才会有  ACHI和 普通  两种选项的显示
两个同时插上时,就没有 模式选择的选项

网友:
没弄过,帮顶了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
期待高手 ,活到老学到老,要混下去,要学习啊

网友:
之前也遇到类似问题,海尔的,系统装32G固态上进不了系统,装机械上就没问题,后来直接把固态格了不用,忽悠说固态坏了,用机械吧,顾客也是不懂得,拿回去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技术不行啊。。。

网友:
这么邪门的问题,

网友:
有请王王高手出场

网友:
难道就没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主板设置的问题。

网友:
你的bios有UEFI这个名称吗?

网友(2015-03-14):
也碰到过这种超级本的客户,因没有过保,师傅看了一眼后,说这个做不了,让送到售后服务中心去,这个钱没赚到呀。也期待高手支招。

网友:
将机械和SSD全部初始一次试试

网友:
有这么复杂吗?没看懂

网友(2016-09-14):
这个是因为用了RIDA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主板设置的问题。

设置问题吧  重新分区看看  要问客户有没有重要资料哦

网友:
32g固态是快速存储  不是让你装系统的
32G 要和机械盘组合一起用  ,,装系统之间从组一下, 加载快速存储驱动才 可以

网友:
把固态低级格式掉再看看,反正没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