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修过诊断卡的啊,遇到神级诊断卡了

楼主(2014-04-23):
刚买一个星期的卡不知怎么突然就不能用了,不能用就不说了,关键是上好的板,这诊断卡插上就跑CE--,显示器不亮,取下来主板就正常了,或者换其它的诊断卡也正常,不知道这个能修不能修,反正也是无聊,谁搞过的谢谢提供下思路,我没事修修玩

网友:
额,忘了上图了,点击了发表才发现,这里补上

网友A:
质量不好,找商家换啊。

网友:
扔掉就好了

网友A:
我估计电路板有短路现象,烧板子看看哪里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量不好,找商家换啊。

我也想换,但是这个是学校公款买的,不知道采购员在哪里弄得渣渣,连三包卡说明书什么的全没有,就一个静电袋装着就拿回来了,真不知道怎么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电路板有短路现象,烧板子看看哪里短路。

先谢谢了,只是这个怎么烧?没搞过诊断卡,接那个或者那几个脚烧呢?你知道么?

网友:
可以这样判断哪个是电压针脚,只要知道主板的插座定义脚位,就不难知道你的诊断卡脚位了,输入电压也就容易知道了,

网友:
你这个诊断卡上可能有元器件短路,又不贵,换个新的吧!!!

网友:
额  这个也修。。。。

网友:
兄弟,扔了吧,又不值钱,插上这个别把好板给烧了!!

网友:
到现在我还不怎么会看诊断卡了,,,,求教程!!!!

网友:
修过,,,诊断卡像bios那个IC替换试试,我修好过

网友:
不好修,芯片里有程序,还有门阵列

网友(2014-07-10):
诊断卡短路了吧,手摸芯片有无严重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