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检测不到墨盒

楼主(2014-04-23):
打印机爱普生连供突然间检测不到墨盒是芯片问题还是其它原因呢?我恢复也没用,不过没看芯片,换了个行业,没工具了。佳能5075复印机要不要清零呢???

网友A:
你的问题,让人看的晕,标题与内容不符,
首先是爱普生连供检测不到墨盒:连供上一般都有一复位按钮,当墨灯亮的时候,你长按5秒复位按钮即可恢复正常,如果复位不行,拿出墨盒看芯片有没有氧化,清洁氧化处,还是不行就直接更换墨盒,或墨盒芯片。
佳能复印机要不要清零:这个就要看你机器现在是什么故障了。机械故障一般清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比如说卡纸,多页进纸 ,打印质量差,等等,这些故障与清零是没有关系的。清零大多只能解决 一些软故障,比如说报错误代码,等等之类的,也要具体看是什么代码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让人看的晕,标题与内容不符,
首先是爱普生连供检测不到墨盒:连供上一般都有一复位按钮,当墨 ...

今天有学了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