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待机正常不触发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4-23):
待机电流正常   3v5v 正常 io  南桥更换 涛声依旧    修过的高手指点

网友:
换过金正没有

网友:
不触发不是很难,BIOS EC 条件,南桥的 供电时钟

网友:
有开启3V电压吗?开关是否有问题?这都要查的

网友:
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南桥晶振有没有起振?  IO条件有没有满足   按开关有没有高低跳变

网友:
查条件,不知道原因,换了有什么用

网友:
查条件啊,也不能上来就干南桥是吧?

网友:
吧开机条件都查一查

网友:
是广达的板子吗?找个时序一步步来啊

网友:
不要上来就是换东西,先查查触发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我也修一个没有修好。IO . 南桥,晶振都换了还是开不了。好板对照测试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触发

网友:
usb  接口很容易坏的

网友:
刷个BIOS先,或许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