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LA-5751p外接花屏内屏白

楼主(2014-04-23):
掉电的电脑,上家加的显卡不掉,内接无显外接花,换了显卡同样故障。到手里看了下外接花,i3-380M,接U启或硬盘可以进系统, 把显卡禁用掉,还是进系统还是花,前后过logo和系统选择都不花,进去后是大面积类似碎片的花。难道还有换一片卡么,求指教啊

补充内容 (2014-4-24 14:32):
问题已解决。是四颗显存的,全部加焊了,显卡同一面的故障稍微变化了,重置的同一面的没好,在找到同样型号的显存,装上反面的两颗,外接正常了,接上屏,熟悉的画面出来了。10次bga!

网友:
这个8成可能是显存问题

网友:
显存的疑点非常大

网友:
换个改良显卡看看,要不然重新植球

网友:
显存的非常大可鞥

网友:
芯片换过吗?还是只是加焊而已,有些是芯片本身坏了
必须换了才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