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大短路 和人为损坏集显电压 付好用BIOS 和PDF

楼主(2014-04-23):
前两天拿到一张E430 主板 同行说插电就灭灯 开修  烧机 jlcd1 电容短路 换好! 开机电流0.52卡住 测量个大电感 就集显无电压 就是1。05电压没。查buf_cpu_rst# 发现U2 5脚芯片被人下掉了  在料板上拆了一个 装上开机 正常亮机 付上好用BIOS 和PDF   我在这里说一下 我看到很多人E430在没集显无电压 的时候查找方向 都把问题放在了PU901上npc6132a  这类扳子要1。05BUF——CPU——RST正常输出才OK   不知有没说错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楼主的经验学习下。这种人为的故障。有时候还是很难修的

网友:
这个上家还不算太坏。有些直接30A全板乱整的。

网友:
所以修东西的思路很重要,如果找错方位了,搞半天都找不到问题.

网友:
准确的说应该是 CPU呗复位以后,开始自检过内存以后,南桥发出一组SVID信号给到CPU电源IC 才控制集显电压产生的,由1.05V 做上拉的  呵呵 不知道我理解的最不?

网友:
修东西的思路很重要

网友:
试试看,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动的手脚也太低级了吧  楼主好运气

网友:
很好的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 发现U2 5脚芯片被人下掉了 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么快就完事了,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U2的一个引脚被拿掉了 怎么做到的 破坏芯片吗

网友:
楼主威武,你的东西想下但又心疼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