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主板的故障

楼主(2014-04-23):
  请教各位大爷大神们,  判断主板的故障时,一定要测CPU 三组电压3.3V   1.5V  2V  RESET,SCLK,内存供电3.3V,是否正常!!!我经常看到这样的话,可能是最基本的基本的维修常识.可是我是刚刚接触维修的小小白,我想知道

    判断主板的故障时,一定要测CPU 三组电压3.3V   1.5V  2V  在哪里测,

   RESET,SCLK,内存供电3.3V,是否正常也在哪里测试,就是测试点在哪里呢!

   小弟,希望从小白慢慢变成大白,再有能力修好一块普通的板子.人就是需要一步一步的脱变.

  元芳~~~~~你在哪里!!请告诉小弟,

网友A:
初学者建议使用假负载和打值卡测量,上面有标示测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学者建议使用假负载和打值卡测量,上面有标示测量点。

恩恩、好的,谢谢~~~

网友:
du 测电感电压 1.2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