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7开机5秒电源灯灭

楼主(2014-04-23):
       今天接到一台DELL1427的笔记本,故障开机5秒电源灯就灭了,电流0.02A。(这种现象在网上看到好多人都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是没有找到一个明确说明哪里问题的)
       问:客户是怎么坏的?他说:前几天晚上还用的好好的,第二天就变成这样了。我看像拆开过,问客户:他解释说在另一个电脑城修过,没有弄好。我就和他商量先放在这里,我查出问题后打电话通知你!
       拆开后看板子是LA-4841P,发现EC    KB926更换过,BIOS动过,其它的没有怎么动。接上可调电源试机还是一样的情况,按开关后大概5秒就关了,电源指示灯就灭了!测量各个主供电没有短路。电流只有0.02A,起不来了。测待机3V    5V都正常。1.8V电压有,其它电压都没有。在按开关,还是可以开机,但是电流只能到0.02A。查一下时序, 按开关有反应SYSON#也有,1.8V电压也正常。其它各个供电没有输出,在查各个芯片的开启信号,SUSP#为低电平,SUSP#来自EC。EC别人更换过,EC本身应该没有问题。1.8V电压有输出, SUSP#为低电平,那么SLP—S5#,SLP—S4# ,SLP—S3#了, 测量发现都为低电平,桥没有发出SLP—S*信号,测桥工作条件都正常,在说关机后按开关也有反应。动手上BGA, 做完BGA后上机试,一切OK可以开机了,进系统了,多次测试稳定。 SUSP#也变为高电平!!!(这是回来后发的第一个帖子,高手还请多指点一下,平时有时候在忙着,没有时间发。由于时间的关系,简单写一下,马上还要修另外一个联想E40的本子)

网友A:
大神就是大神,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就是大神,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

谈不上,要学的还很多呀,也是一直忙着的,没有时间发帖子,前面还有两个本本,感觉比较有价值,没有时间发帖子!!!

网友B:
不错呀  故障判断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呀  故障判断准确

这主要得感谢饼哥!!!

网友C:
维修不好混了,要想拓展下业务了。

网友:
LZ,拜托你可以说开机掉电么??专业点呀。。。。啥叫5秒电源灯灭呀!!!搞得我好奇这贴点了好几次!!被骗不少感情呀!!

网友:
同意楼主!
必须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了不起,很牛逼

谢谢支持,高手谈不上,还在努力学习中了

网友E:
谈不上,最近怎么样,在那边发展的,那边一天修的本子肯定很多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维修不好混了,要想拓展下业务了。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谈不上,最近怎么样,在那边发展的,那边一天修的本子肯定很多吧?

现在还是助手呀,过段时间才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现在还是助手呀,过段时间才知道

加油!!!你们那边一天修那么多本子,进步肯定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油!!!你们那边一天修那么多本子,进步肯定很快的!

那个板天天也是修个8台多少10台,

网友:
师兄时序学的不错

网友:
谢谢,好多都忘了,这段时间事多,晚点还要把笔记拿出来看一下!!! 我们一起加油努力!!!

网友G:
我们 一个班的估计就你最厉害了。我现在还在上班了,等赚够钱了,我也去自己搞了。要是回家了一定去向你取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 一个班的估计就你最厉害了。我现在还在上班了,等赚够钱了,我也去自己搞了。要是回家了一定去向你取 ...

哪里哟,上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时间把我们学习的,多看看,我回来后事也多,小孩才出生不久,经常也不在店里面,有些东西也都忘记了。还要找时间看看!!!

网友:
路过学下东西

网友:
思路清淅!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啊。。。。随手就秒杀了。。。。。直接南桥解决问题。。。

网友:
都是高手啊!) E

网友:
有图纸有时序就好修点啊……

网友:
这种现象在网上看到好多人都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是没有找到一个明确说明哪里问题的)? 这句话有错误把!那么多 搞不定一个不出  S3的问题??

网友:
你问客户怎么坏的,客户没发飙算好了。客户 要是坏了,咋曾

网友:
这个理论不熟悉是极难修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很强大

网友:
楼主技术真不一般,学习了

网友:
厉害啊,都是迅维的学习吗

网友:
上家换了这么多东西,为什么不搞下桥呢?

网友H:
都是迅维出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是迅维出的高手

谢谢支持,最重要的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
DELL这样的问题 我也遇见了 没想到去做下南桥  哎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来,楼主修得不错

网友:
这种问题很好判断的,有个快捷的,有些机器上电就亮灯,如果上电了,灯亮了,电流还是0.02-0.04左右,很大可能性就是南桥的问题了。当然只是部分机器可以这么判断

网友:
的确是简单问题这种按下开关有电流跳变 说明EC的基本条件满足 就直接查南发给EC的S5 S4 S3 看EC有没有发出去开启S4电 S3电

网友I:
把手放在三五V芯片上看下烫手不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手放在三五V芯片上看下烫手不

不,3V   5V用示波器检测没有问题
换南桥后一切正常!!!

网友:
这技术   挣钱杠杠2的

网友:
看来前面那个人不是很厉害 SUSP#维高电平都不知道

网友:
楼主神×啊,学习了一下。

网友:
这很详细,容易看懂,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新手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不用客气,大家共同学习,我们都是相互的!!1

网友:
楼主,我的电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电脑开机黑屏5秒。风扇和光驱都转,但是进不了主板信息界面就自动熄灯从启。电脑配置如下,请帮忙分析一下问题。

网友:
南桥坏了吗,那坏南桥的复位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很厉害啊,这也行。

网友:
这个属于常规问题,我就怕上是不跑码,

网友:
这就是信号级维修啊,实地的是厉害

网友:
不错写的很好,学到了

网友:
原来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三星  R428  也遇到过  这种现象

网友:
故障开机5秒电源灯就灭导致的可能的原因肯定不止一个。所以不可能明确说明哪里问题!

网友:
保护了吧 好好查查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下。

网友:
看来实地学习过的就是不一样啊 。高手。判断问题非常的精准。以后多像你学习学习。给留个QQ吧。

网友:
测桥工作条件都正常,在说关机后按开关也有反应。        这句话让我幡然醒悟啊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susp#是什么信号,还有信号后面的#表示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个人认为维修加维护一起搞,才有搞头

网友:
能加焊就不重做。

网友:
大神们!怎样才能正确找到故障点?????

网友:
再说一下,桥有哪些条件就更完美了,我不妨先说一下,楼主请指教:3V,5V待机(具体查图纸),时钟,复位,EC发给南桥的RSMRST#和PWRBTN_OUT#,就知道这些。请楼主补充一下,谢谢!!

网友:
学习了 。。。。楼主讲的真不错。。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2014-05-28):
佩服楼主,临危不乱镇定自若

网友:
很给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