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78GM/LE128没主供电

楼主(2014-04-23):
华擎A78GM/LE128上CPU或上假负载就没主供电输出,不上假负载和CPU量下管D极有1.2V,请指教

网友:
回下北桥试试吧!

网友:
上CPU后测量上管G极和下管G极是否有电压?

网友:
有短路吧,下管的D极怎么会有12v呢,只能是上管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