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00、2201报错,解决方案

楼主(2014-04-23):
本帖为密码帖 ,请输入密码

网友(2014-06-17):
加QQ吧   3166456

网友:
什么意思的帖。还有密码?

网友:
他这是要收费么········

网友:
无聊的帖子

网友A:
一台E40开机2200 2201报错,根据后面英文提示,翻译过来大概是主板的SN号和UUID号丢失,那么这些信息一般都在主板上的一个EEPROM中存放着,这种故障有两种解决办法:
1.通过ThinkPad Hardware Maintenance Diskette 这个软件重新添加,但需要用到软驱引导
2:通过编程器刷写芯片,或者更换  因为没有软驱,只能通过第二种办法了,开始在主板上找个的芯片,看了半天没找着,于是打开图纸搜索EEPROM,搜索到第一个是93C46IP地址默认器,再回车一下U15 PCA24SO8D就是这个,密码也在这个里面存放着,在主板上找到这个芯片,好小的一个8脚IC,也没有这样的座子,突然想起过以前SL410解密的时候就是这个密码芯片,正好手里有一个SL410的料板,找到板子换过来通电开机,好了,在不报错了,进到BIOS里SN和UUID都有了.希望给大家做个参考!

网友B(2019-06-23):
引用 网友A:
一台E40开机2200 2201报错,根据后面英文提示,翻译过来大概是主板的SN号和UUID号丢失,那么这些信息一般都在 ...

根据提示,修好一台E450C报错2200代码,UUID谢谢

网友C(2019-11-16):
引用 网友B:
根据提示,修好一台E450C报错2200代码,UUID谢谢

你好,我台E470C的也是2201报错,UUID全是F,想请教下你。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台E470C的也是2201报错,UUID全是F,想请教下你。谢谢了

你好,这个机器在电池接口边上,有个八角ROM,要找一样的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机器在电池接口边上,有个八角ROM,要找一样的才可以,

谢谢了,我找一下吧

网友(2021-02-03):
密码多多少??????

网友(2025-03-27):
本帖为密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