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独显的加电不亮

楼主(2014-04-23):
联想G430独显的加电不亮,电流到0.97过2秒后掉到0.45过几秒上到0.98  ,过几秒就掉电了,再开机也一样,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换过内存和CPU,电感上的电压测试都有,看论坛有遇到一样的情况,但是都没结果,修过的给个建议哦。

网友A:
好像是某个供电不正常吧

网友B:
没有信号维修检测过程,这个问题无解

网友:
显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信号维修检测过程,这个问题无解

请教信号要检测哪些呢??图纸没有时序

网友:
内存都没过  离显卡还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某个供电不正常吧

我也以为是少电压,测试都正常的,估计是楼下说的信号问题

网友:
A6-3400M

网友:
电压有,信号有没有,有些缺信号也掉电的啊 !

网友:
除了供电还需要   信号  时钟  复位   这些都是要来查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信号

网友:
看电流应该是Cpu没过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