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NVISION 信号无输入。

楼主(2014-04-23):
ENVISION   的显示器,19寸。分辨率设置的800×600。。。。。和主机的所有线接好,开机,能显示到WINDOWS  读条界面。然后显示信号线无连接。。。再一会儿,显示信号线无连接。。。这个问题会是VGA线的问题嘛?  这个主机放到 22寸现代显示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能完美的进入桌面。。。求帮助。。。。。。。。。。。。。。。。。。。。

网友:
备注:这个19寸的 ENVISION显示器接其它主机。。。能完美运行。

网友A:
有那么奇怪的问题?显示器应该没问题,主要还是看主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奇怪的问题?显示器应该没问题,主要还是看主机吧

主机会是什么问题勒?求帮助...

网友B:
可能主机的刷新频率高了吧

网友C:
试试看主机开机时  启用VGA模式啊

网友:
主机确定没问题吗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主机的刷新频率高了吧

这个。、。。。。。。不会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看主机开机时  启用VGA模式啊

怎么启用啊、、、、、、、不会。。。。谢谢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启用啊、、、、、、、不会。。。。谢谢告知。

开机时按F8     会出现安全模式等等   下面就有启用VGA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启用啊、、、、、、、不会。。。。谢谢告知。

找个能现的显示器桌面上右键 属性 设置 高级 监视器 一般60赫兹就行了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