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下半部分花屏 还有救吗(有图)

楼主(2014-04-23):
(图片)

网友:
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是屏的问题就直接扔了吧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坏了哦!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不过还是先换屏线试试。

网友:
百分之90都是屏坏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屏的问题就直接扔了吧

网友:
这屏没救了,放弃吧

网友:
这个先换下屏线,不行的话就没修了,报废

网友:
肯定屏坏了     楼主考虑 换屏吧?

网友:
屏挂的可能性大

网友:
很负责的告诉你, 没救了

网友:
屏坏了,不知修不修得好。

网友:
应该是屏的克服坏了

网友:
屏坏了·换新的显示器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