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自动重启

楼主(2014-04-23):
客户拿过来说 帮我修一下这板会自动重启 当时心里有点忐忑啊以前碰到这种问题几乎没有修好过 直接跟客户说这种问题不好修要留在这里修 客户同意了
接电源测机大概过了5分钟重启了‘晕’真是会重启本来想直接换个IO但绝的IO可能性不大还是先去论坛看一下 结果还真有 所以就照着他的思路来修 先测量
VCORE_EN是0.98V 感觉这个电压有点低一般应该在1.2V左右 打开点位图查这个信号有两个电阻一个三极管
直接换掉那两个电阻 在开机测量有1.23V了嘿嘿 烤机半小时OK写的不好忘大家见谅啊

网友:
点位图可以上传下吗

网友:
论坛大把多啊

网友:
怎么就不把图发出来

网友:
我上传一个吧,现在修的很多是2.00的 可是我手上是1.01G的这个不好找,论坛也有,但是那个是找不到标题的,我上传一个1.01G的不是2.00G的,版本不一样里面也不全部一样 P5KPL-AM 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