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跑0.32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4-04-23):
客户前几天拿了台Y450  故障是开机掉电 插上电流表 跑0.32就掉了一秒左右掉了  因为这个机器是通病  小电源板爱坏   直接拆机 测试各个供电 CPU  无供电 再开机瞬间测试PQ1 也有1.05输出  pq8也有1.8 直接把小板 去掉 开机也一样掉电   因为我觉得这个机器 把小板拔应该是不会掉电的   这样一来就不是小板的问题了  在开了几次机 竟然可以点亮,所以怀疑是那i滤波出了问题  坏着侥幸的心理直接把CPU背面的PC47 PC48更换了  再次开机 看电流表 跑。0.89 不动  应该是内存不过  竟然是没有插内存   插上再开机电流跑的1.35 插上显示器  点亮  反复测试 不会掉电  装机 测试 OK 此机修复   因为我在论坛上看了下  也有跑0.32  掉电的  没搞定 直接给换了板,

测试了一下午 一直没出现掉电的现象  已经交货 换RBM 了  280

网友:
lu guo  dingyixia

灌水要扣分的

网友:
路过学下东西

灌水要扣分的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呢

网友:
要不就是哪里短路造成

网友:
联想的机器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呵呵 电容在作怪啊

网友:
~如果不返修,还真是CPU滤波电容不良所致 运气不错 呵呵

网友:
    我的也没搞定 。

网友:
0.32应该是缺电

网友:
这样会不稳定吧

网友A:
这·也可以?
我服了

网友:
没进水  我认真查过,,就是那两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是缺电压  不过就是CPU的电压        应该说是不稳定       换了就一直没掉过电了 测试好客户已经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可以?
我服了

是啊,,不过我一般不喜欢随便 下手  怕吧故障搞大   不过换了真的就好了   已经收钱 了  280

网友B:
楼主这个是CPU供电不稳定引起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CPU供电不稳定引起的呀

是的。。。。。我小板都换过的

网友:
不知道那两个电容啥样的,以前修过机子也没注意过,以后遇到了才能去看看了

网友:
CPU电压出不来  CPU滤波电容出问题    楼主请问这是通病么

网友C:
这机器要是不出所料  大概一星期会再到你手里

网友D:
我感觉楼主还没修到重点,应该会返修的,,没CPU供电,应该查CPU供电条件,还有一个问题,显卡小板不稳定也会的,我碰到好多供电小板不稳定,几天才出现一次掉电的,,或者是反复开几次,又正常几天的,,我见多了,都是小板问题

网友:
楼主上个图啊!

网友:
我都不明白你发的什么意思 说说看

网友:
你换的那俩电容是急性电容还是普通的?

网友:
附上图片  小板的可能是不可能的了    因为我换过小板  都是以个样 就是换了这两个电容就OK 了

网友:
刚把板子放好,又出来个帖子,拿板子再看看!!!!!

网友:
哪个小板不会引起掉电吧,只会不显示。再说小板的那个通病故障电流也要高一些吧

网友:
开机跑到0;32应该是还有短路的呀;好好查一查

网友:
y450  也有通病啊

网友:
要是能配上图片,会更好。

网友:
我换了  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要是不出所料  大概一星期会再到你手里

没有回来啊   证明我这台的故障就是这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楼主还没修到重点,应该会返修的,,没CPU供电,应该查CPU供电条件,还有一个问题,显卡小板不稳定也 ...

我也这么想 可事情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一直没有回来

网友E:
可能我的故障跟你的不一样吧   反正我这个是好了 到现在也没有反回来

网友:
路过学下东西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我的故障跟你的不一样吧   反正我这个是好了 到现在也没有反回来

可能是吧, 但是也是点不亮

网友:
RBM 是什么东西

网友:
思路很清楚

网友:
楼主 好人  ,小弟新手  遇到的机器和你的一模一样    换的电容一模一样    也一样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