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80G硬盘一枚,即将奔赴黄泉,求救、、

楼主(2014-04-23):
那晚夜黑风高,大雨倾盆,咔擦一声,窗外一道闪电划过,房间陷入一片黑暗,来电后发现电脑已阵亡- -!

我把电脑拿去维修的地方,检查后发现,主板阵亡,电源阵亡,硬盘阵亡,连猫都阵亡,没辙,智能重新配了

一台主机,问题是我硬盘里很多重要资料啊,咋整啊,好吧,工作人员把我阵亡电脑上的硬盘拆下来,接到好的

电脑上,开机,CPU风扇呼呼转了几下,罢工。。。只要一接上这硬盘电脑就转几下然后就不动了,换其它

硬盘就可以正常开机,修电脑的那货说,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尽你妹啊。。大神们,这什么情况啊,

泪奔。。。跪求指教 Orz.。。

网友:
找人修吧

网友A:
只要一接上这硬盘电脑就转几下然后就不动了??
是短路掉电,还是电脑只是死机。
如果,短路掉电,就是电路板5V12V接地短路了。
如果,是死机,有可能烧坏磁头了。
具体要检测以后,才清楚什么故障

网友:
如果,数据非常重要,自己又没有太大把握,最好找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处理,以免越弄越坏。

网友:
这个只能证明你的硬盘真的阵亡了。

网友B:
这个简单啊,去掉保护二极管就好了啊

网友:
我之前碰到过被雷击的硬盘,一般是12V地方有一个过压保护的二极管,去掉不上就好了,实在不行就换个驱动马达的芯片

网友:
硬盘的保护二极管短路!

网友:
换硬盘的保险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一接上这硬盘电脑就转几下然后就不动了??
是短路掉电,还是电脑只是死机。
如果,短路掉电,就是电 ...

话说我的ST31000528AS,插上找不到硬盘,有时候有找的到。
能找到,但是找不到里面的盘,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啊,去掉保护二极管就好了啊

救救我的硬盘吧!跪求! Orz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一接上这硬盘电脑就转几下然后就不动了??
是短路掉电,还是电脑只是死机。
如果,短路掉电,就是电 ...

是电脑就直接没反应了,不是死机,根本还没开机呢,我是开机前接上这个硬盘,然后开机,转几下就没反应了。。会不会是二极管击穿了,救救我这硬盘吧,跪求啊,!Orz

网友:
8楼的是正解,楼主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电脑就直接没反应了,不是死机,根本还没开机呢,我是开机前接上这个硬盘,然后开机,转几下就没反应了 ...

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直接测量5V 12V对地阻值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直接测量5V 12V对地阻值就行。

罗工,你救救我的硬盘吧,电子方面我是小白啊。。。我也不知道量哪个啊。、

网友:
你就看那个两个保护二极管是否对地阻值偏低。偏低的话就拆掉。就能用了!

网友:
你这硬盘接上电脑时什么情况?只接电源,不接数据线,在按下开机按钮时,注意观察磁盘的情况,注意感觉盘片有没有转动(有没有震动)。

网友:
光说怎么救啊,先换个主板试试吧 ,也便宜,不行在换磁头,也没多少钱,搞定

网友:
我丢个联系方式,哪个大大愿意教我的,加QQ2286769383 跪求。。。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