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旭日 410L 开机到0.8a掉电

楼主(2014-04-23):
测了我三天,一个一个PU都测完了,终于今天测到了一个不正常的。汗。

第4个脚1.8V的电压。 只有0.6V的电压。MAX8632ETI 是不是要更换它?因为它的二边是PR电阻,电阻会不会也有拉低的可能?

网友:
A6-3400M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你先量那两个串联的电阻 有没有变化  还有就是PC123 那个电容

网友A:
这个看电路图的话我觉得0.6正常。。2V参考电压用2电阻分压。刚好0.6左右。希望楼主不要误杀了。我看了资料说是0.25到2V的范围。

网友:
说的不够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电路图的话我觉得0.6正常。。2V参考电压用2电阻分压。刚好0.6左右。希望楼主不要误杀了。我看了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