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装系统的一点经验和一点小问题请教下各位老鸟

楼主(2014-04-23):
三星这款机器用ghost 装win7系统后无线网卡连接时出现蓝屏    是无线的驱动不对   建议使用安装版的系统.

还是这款机器,这个机器ctrl+V 快捷粘贴无法使用    这2个单独建都正常的   然后我发现无法设置bios   设置后,进系统会自动重启下,然后bios又恢复到原来的设置了,   是不是CMOS芯片坏了  导致ctrl+V 和BIOS无法设置

网友:
装安装版的win7和官网驱动,估计就腰不酸了,腿不痛了,一下上五楼也不费劲了。

网友:
我的用WIN XP开启无线网卡也蓝屏啊。。是驱动问题吗????